[笔记本电脑]
华硕FX80G维修几列(大神略过)

楼主(2023-04-03):
最近修了几台华硕的FX80G,图片上的编号是几台维修过程中遇到的,(如有写的有误之处请各位大虾指正!)
1,1号管子是保护隔离管,只要主板大短了这个管子最好换了,不然有可能电池不能充电或者插上电池不能开机等故障
2,2号管子坏了是插适配器能开机,充不上电,修好后旁边的电感开机烫手,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几个本本都是这样,以前贴子我问过这个问题,都说管子功率用小了,我TB上面买的原型号的管子还是要发烫
3,3号管子是显卡供电的复合MOS管,这个管子坏了后插上电源待机电流是有的0.01-0.02跳变,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没有太直接反映出大短(但是检测到是短路的),这个现象点迷惑人,但是就是击穿了,
4,4号管子是今天才修的机子出现的问题,插上电源大短,换了后就好了,当然也换了1号管子
5,电容就不说了,一般都是坏一颗,一下就摸出来了(手指母都要烫白),
以上说有的维修我都是换了保护隔离管的。(以上纯属个人维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论坛上好多都是烧CPU供电的,烧U的,暂时还没有遇到)

网友:
感谢大佬无私分享

网友A:
大短之后  电池很大概率也会锁的

网友:
这个型号10个有8个都是CPU供电烧了烧CPU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这个机器短路修完电池都充不了电  有大神提供解决方法吗

网友:
刚才才修到这个机器了,三修了。二修修在我这是不触发,1.8的问题,修好拿过去又不触发,这回是大短,扣了一个电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之后  电池很大概率也会锁的

关键是用了论坛上的软件,直接就检测不到电池了。换二手电池还是不充放电,得新电池

网友:
fx80g CPU供电烧CPU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