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A]为什么我从论坛上下载的BIOS文件用ch341a打开全是F

楼主(2023-04-03):
为什么我从论坛上下载的BIOS文件用ch341a打开全是F,换电脑也是这样。

网友A:
全是F那就是表示文件是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是F那就是表示文件是空的

我也知道是空的,但是这种现象不是第一次了,如果只是一次可能论坛上的bios文件有问题,但是好几次的话就是我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知道是空的,但是这种现象不是第一次了,如果只是一次可能论坛上的bios文件有问题,但是好几次的话就 ...

但我我还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两个电脑都这样

网友:
换个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