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笔记本和小新进水不开机修复

楼主(2023-04-03):
先说说HP,板号DAG35AMB8E0,插可调待机电流200多MA,不用看主板肯定有短路 ,拆机发现没电池,那正好,省的以为是充电电流,拆板打各电感阻值,无啥大问题,按照修机思路,先仔细看了下有没有坏件,直接在1.0待机芯片旁边看到一个电容接地脚发黑,电容也裂开了,直接拿掉,还是200MA,还有短路,正要测3V线性时,发现待机芯片SY8208B很烫,测其线性供电3.3V,只有0.5伏,直接拆掉,打值500多,那只能是芯片问题了,手里没有此待机芯片,想起来有SY198B,论坛上搜了下说是可以代换,直接换上待机电流恢复正常(惠普的机器好多只有按开关才有待机供电),装机测试后故障已修复。另一台是板号LA-H101P的小新13-2019机器,真佩服客户心大,进水了不直接清理,还开了次机,说是再开就开不了了,拆下后盖,发现电池,键盘,触摸板上都是水,先烘干,明显的发现充电芯片周围一堆发黑,洗板水洗干净,打阻值无明显短路后上电发现充电芯片ISL88739A发烫,待机电流160MA,这个不用说有备货,直接换掉充电芯片后,解决故障

网友:
师兄,我崇拜你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