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g2580s新版打印机,用

楼主(2023-04-03):
佳能mg2580s新版打印机,用了有几个月,准备把他的计数芯片备份一个,没想几个编程器都不认它,固件倒是可以备份,但写到老版机器上面,他开不了机,不知道新版是不是新增加了加密不一样的,所有的编程器都不认只好装上去,虽然没有备份好计算芯片,估计以后只有更换主板或者找售后,太坑了

网友A:
之前就说了分新老款了 新款的是128芯片吧也有80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就说了分新老款了 新款的是128芯片吧也有80的

请问一下新版和老版的主板可以互相代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新版和老版的主板可以互相代换吗?

它的计数芯片看起来是一样,但为什么编程器会不认呢?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 联系找了块拆机的旧主板  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新版和老版的主板可以互相代换吗?

可以的 主板可以用 数据不通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的计数芯片看起来是一样,但为什么编程器会不认呢?

这个是95的芯片  95080的芯片要手动选择的

网友:
应该是通用的,读不出来吗

网友(2023-12-16):
我的mg2400是4c08就刷了计数芯片固件怎么还是报5b00难道是要刷主控吗?

网友C(2024-02-21):
请问各位大神,我的2580新板的机器,换了计数芯片,报错故障灯电源灯交替闪9次,请问下一步怎么搞?这个508RK属于哪个型号的芯片,不会弄,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各位大神,我的2580新板的机器,换了计数芯片,报错故障灯电源灯交替闪9次,请问下一步怎么搞?这个508 ...

9次是固件错了  可以找我解决 Q:3325648806

网友:
主控芯片一样,程序一样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95的芯片  95080的芯片要手动选择的

RT809F能认吗?我用TL866CS也是不认的

网友:
两个版本,不知道你那版本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