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urfacepro5升16g内存卡logo

楼主(2023-04-04):
各位师傅,我升级自己的pro5后卡logo,三星内存的识别电阻已改过,不改只认8g,改了卡logo,是不是还要刷bios啊?谁有的提供一下好吗?要不然要怎样搞才行,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A:
刷BIOS   刷BIOS

网友:
怪不得,bios要怎么弄啊?被忽悠了,有的神棍说不用,现在改回8g的配置16g内存只认两个芯片卡得要命

网友:
刷了原厂bios然后不开机:liuhan:,原机的bios原来是闪logo关机的,现在刷其他机的,但是开机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   刷BIOS

请问要刷哪个bios啊,原机本来是不开机的,刷了其他机的能开机但是狠慢,现在改内存了不知道刷哪个,有没有提供一下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要刷哪个bios啊,原机本来是不开机的,刷了其他机的能开机但是狠慢,现在改内存了不知道刷哪个,有没 ...

板号给我一个  我给你发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号给我一个  我给你发个

这个机搞了好几天了,16g用不了又切换8g,每次都把电阻内存搞一遍,不知道几回了,都怪自己手溅,料又买了,想赶紧结束这个恶梦,麻烦你了!

网友:
刷16g  bios,把原机的me合成过去,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搞了好几天了,16g用不了又切换8g,每次都把电阻内存搞一遍,不知道几回了,都怪自己手溅,料又买了 ...

试下这个

网友:
要改BIOS   才可以    电阻要改对哦。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感觉像是me模块没刷对

网友B(2023-05-05):
搞定了各位!其实我有备份bios的,可能是下的软件有问题,提取了原厂me到本机合成的时候总是出错,后来找淘宝弄好了

网友(2023-07-22):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各位!其实我有备份bios的,可能是下的软件有问题,提取了原厂me到本机合成的时候总是出错,后来找淘 ...

提供个BIOS呗

网友:
不用刷bios 可以在原bios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