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W510供电不足开机掉电

楼主(2023-04-04):
咸鱼w510,个人用了小一年,开机不了,想着二手自用,勇敢的造起来,拆开发现核心供电区域,芯片烧了,U70这个管黑黑的,昨晚忘了测GS.是不是短路了,估计大概率也是,芯片那个脚都挂了。另外淘宝没有一模一样的芯片和管子卖,咋整?直接更换这两能行不?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不能再玩了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fixlover -1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铁壳MOS管烧了,CPU很可能会烧掉的

网友:
先更换已经烧坏的芯片,在查其他电路

网友:
这芯片淘宝肯定有卖的  你没搞对型号   好多年前就修的机器了   驱动芯片 上管一起换

网友:
一般都可以找到的只是芯片有的型号不好确定特别是马甲的

网友:
不拔电池烧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