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6UQKPU9002/74HC74BQ的作用

楼主(2023-04-04):
一片华硕X456UQK无公共点,查得ACDET被PU9002/74HC74BQ拉低到1.9v了。取掉PR9013即断开PU9002的控制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问题虽然解决,但还是想弄懂一下原理,为什么PU9002会拉低ACDET信号。PU9002在电路中有什么作用。鑫智造有74HC74的数据手册,但还是没弄明白。
哪位师傅能帮忙解惑。

X456UQK_2.0.fz

网友:
电路控制理论分析需要扎实的电子理论知识

网友:
没看懂,大概是个延时器,插个电想延时,坏了没延时上?

或者效果太好了,无限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