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Y9000X 2021 bios

楼主(2023-04-04):
联想Y9000X 2021 bios 版号bm5008 合成的bios亮机块 带序列号

网友:
这么新的电脑BIOS都有,厉害.

网友A:
请问一下,有没有备份雷电接口程序,有的话请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
已测,亮机确实很快,但是序列号还是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有没有备份雷电接口程序,有的话请上传一份,谢谢!

机器客户带走了  没备份 雷电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器客户带走了  没备份 雷电芯片型号是什么

雷电芯片型号是JHL7540,我的机器不知道怎么回事外挂的BIOS变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雷电芯片型号是JHL7540,我的机器不知道怎么回事外挂的BIOS变空了

没有7540的 只有734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7540的 只有7340的

麻烦上传一下,我试一试看看能不能通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上传一下,我试一试看看能不能通用,谢谢!

你试下吧   JHL7340

网友A:
已测试,可以使用,C口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但是只有一个C口可外接显示器,另外一个不行,但是转接USB和网网卡都正常。另外JHL也需要订带程序的,不带程序的系统也是不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测试,可以使用,C口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但是只有一个C口可外接显示器,另外一个不行,但是转接USB和 ...

已用论坛上传7540的测试,双接口都正常。感谢论坛大大们。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810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