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19796-3 X1Nano时显时不显

楼主(2023-04-04):
说我没打码

19796-1 U49.zip

网友(2023-05-22):
我的也是两个32M的BIOS

网友A:
LZ刷成功了吗?
我刷完卡在BIOS SELF HEALING BACKUP PROGRESSING ...100%
强制关机重启后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刷成功了吗?
我刷完卡在BIOS SELF HEALING BACKUP PROGRESSING ...100%
强制关机重启后一样

我没问题的,

网友B(2023-12-01):
我刷完卡在BIOS SELF HEALING BACKUP PROGRESSING ...100%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刷完卡在BIOS SELF HEALING BACKUP PROGRESSING ...100%也是这样

多等等试试

网友(2024-02-29):
我的不开机是bilos的问题吗?

网友(2024-07-04):
好的 。本人已经验证了(第一次开机慢  请耐心等待3-8分钟)

网友:
bios确定OK已经验证

网友C:
哪个有主板图片 能发给我吗 谢谢

网友:
BIOS板号是-1和-3通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个有主板图片 能发给我吗 谢谢

你需要看什么,我手里有台正在修

网友E:
刷此BIOS OK,客户回到家又说打不开,又刷了一遍,发现重启第二次启动自动升级BIOS,BIOS又坏,准备刷第三次,然后重做系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刷此BIOS OK,客户回到家又说打不开,又刷了一遍,发现重启第二次启动自动升级BIOS,BIOS又坏,准备刷第三 ...

你的问题解决没  我的刷完亮了 系统自动更新完 又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的问题解决没  我的刷完亮了 系统自动更新完 又不行了

把硬盘放到其他电脑上,删除系统!我是刷了3次BIOS加上重做系统才解决问题!

网友G:
你标题 -3     你的bios确实 -1   无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硬盘放到其他电脑上,删除系统!我是刷了3次BIOS加上重做系统才解决问题!

好的 你只单刷的U49 BIOS是吧? 那要是后期系统在更新会不会又挂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刷此BIOS OK,客户回到家又说打不开,又刷了一遍,发现重启第二次启动自动升级BIOS,BIOS又坏,准备刷第三 ...

还有就是 我遇到了两台一模一样的机器 故障现象也是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的 你只单刷的U49 BIOS是吧? 那要是后期系统在更新会不会又挂掉

sc delete 命令直接干掉更新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标题 -3     你的bios确实 -1   无语了··········

可以刷,没问题

网友:
哥们能帮忙发下升压芯片 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看什么,我手里有台正在修

机器还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 我遇到了两台一模一样的机器 故障现象也是一模一样

兄弟 需要主板升压那块图片 能帮我拍下吗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兄弟 需要主板升压那块图片 能帮我拍下吗 谢谢

加V zhengyoumeng

网友:
屏接口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V zhengyoumeng

这个位置帮忙拍个高清照

网友:
电源接口附近高清照片

网友:
请问
楼主这个主板U49
这个位置的高清照片有没有保留
发一张高清的,对比一下U49旁边是不是有2个小电阻

网友:
我的下载刷了一样 不知刷另外一个BIOS行不行

网友H:
正好修到一台,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好修到一台,谢谢分享

这个BIOS芯片的位置方便拍一个高清,发出来不

网友:
亮是亮了  BIOS升级一直卡在100不动   重启还是卡100  这里要等多久?

网友(2025-01-20):
我的这个开机有bios密码刷这个能清除掉吗,还是说这个机器有单独的密码芯片呢,请高手帮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