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LD 2.0不触发问题

楼主(2023-04-04):
如题
华硕X450LD 2.0不触发问题

待机3V有,5V没有。查了芯片是RT8239BZQW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看了下RT8243AZQW_WQFN20_3X3这个脚好像和他一样。但是上了没反应。3V都没有了

又换了RT8239BZQW上去·问题依旧没有5V

大家说下这个芯片是不是坏了?+5VAO 和+3VAO 都有 11,12脚的信号有19V  6脚有2V 1脚没有

网友:
是什么芯片,待机芯片,还是电源芯片,还是充电芯片,请说清楚这样别人好帮助到你。

网友:
3v和5v的输出肯定就是待机芯片了。。有的主板好像待机是只有3v。最好看看上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