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手机瘫痪?快来看看苹果iPhone 8手机没有信号如何维修

楼主(2023-04-04):
手机瘫痪?快来看看苹果iPhone 8手机没有信号如何维修

二修一台苹果8,初步检修是主板的问题,再次检查发现是座子问题导致,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苹果iPhone8

      【故障现象】无信号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8,故障现象为无信号,同行描述是换了中频,换了高低频分集接收器故障依旧,不会修了就寄过来给我们研究一下。

苹果iPhone8无信号 图1

      打开手机发现基带和串号都有,只不过插卡以后不出信号,显示无服务,换了几张卡都一样,那基本可以判断是主板的问题。

      8代通病中频坏会导致无服务,高低频接收器出问题会跳卡,由于上家已经换过这俩芯片,那就先打一下中频阻值和供电有无异常,一般有基带就不考虑基带CPU那边的问题了,最终打值和电压测量没有发现问题,那就只能用假天线法试一下了,分别从天线座和射频信号出口飞一根线测试,发现还是没有信号,那我们直接换一个新的中频看一下。

      换完新的中频测试故障依旧,那就去打一下SIM卡槽阻值,结果测量基带到SIM卡数据信号的时候发现阻值为OL,那应该就是座子问题导致的。

苹果iPhone8无信号 图2

      我们直接拆下座子打值,确定没有断线后,换一个新SIM卡槽上去,再次开机测试插卡已经可以识别到SIM卡,信号也已经出来了。

苹果iPhone8无信号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你这到底是修的是X 还是8呀?

网友:
软故障更不好查,原来是座子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