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电脑能开机有声音无显示

楼主(2023-04-04):
戴尔笔记本电脑开机,有开机声音,屏没有显示,不程序的问题,是显卡的问题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
建议你不要自己拆  可以送去附近的电脑维修的看看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建议你拆开康康

网友(2023-06-30):
(文摘)戴尔笔记本开盖自动开机怎么关闭?取消戴尔笔记本开盖自动开机
如果你的戴尔笔记本,当笔记本打开盖子之后,电脑就会自动开机,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故障,而是戴尔笔记本一个功能,如果您不想要戴尔笔记本开盖自启,完全可以将这个功能关闭掉。那么戴尔笔记本开盖自动开机怎么关闭?下面装机之家分享一下取消戴尔笔记本开盖自动开机的方法,如果您也遇到这个问题,不妨来尝试关闭一下该功能。

戴尔笔记本开盖自动开机怎么关闭?取消戴尔笔记本开盖自动开机

具体操作方法:

1、首先我们将戴尔笔记本开机,在刚开机之后,反复按下F2键,进入主板BIOS中。

2、找到“电源设置”选项或者英文“Power Management”选项,并找到power on lid open(开盖开机)的设置选项。

3、我们将power on lid open(开盖开机)的选项更改为OFF(关闭)。

4、APPLYCHANGES(接受变更)。

5、 最后Exit(退出)。

以上就是装机之家分享的取消戴尔笔记本开盖自动开机的方法,希望本文能够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