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OGA NM-C921不开机

楼主(2023-04-04):
联想YOGA NM-C921不开机

      【机器型号】联想YOGA NM-C921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联想小新YOGA NM-C921,故障描述为不开机。

       接到机器先用Type-C电流表上电,发现电压只有5v,电流却有500多ma,这是典型的不升压,加上有这么大电流,肯定有哪里芯片损坏了,直接拆机检测主板。

联想YOGA NM-C921不开机 图1

联想YOGA NM-C921不开机 图2

      拆出主板打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但是测EC供电的时候发现3v线性短路了,阻值只有0020,这个阻值基本就是锁定EC坏了,用热成像烧机看看。

联想YOGA NM-C921不开机 图3

联想YOGA NM-C921不开机 图4

      烧机发现就是EC损坏,直接定了一块料板,拆下EC更换,换完EC打值3v线性阻值恢复400多,再次用电流表上电,这时候电压已经恢复20v,电流也可以正常跳变到1A多,那我们直接装机扣屏测试。

联想YOGA NM-C921不开机 图5

联想YOGA NM-C921不开机 图6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网络,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双烤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热成像  YYDS

网友:
TYPE带电压电流显示的表关键字是什么呢?我也想买一个接维修电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