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今日第三贴,接修surface go进水不充电维修一台

楼主(2023-04-04):
大家看帖咋都没有主动加分的觉悟呢,都是来吃瓜的么。加个分加个分再走,系统每天默认给每个人免费加固定分的权利,加了你的分不会少,但是我的分会变多呀

今天是这段时间为数不多的空闲时间,这段时间修了很多案例,都没有时间分享。今天有时间就多发几个帖子,和大家多吹吹牛皮,顺便冲击维修专家的那个称号……

今天的主角是一台发过来换电池的微软10.5英寸的surface go第一代。客户描述是电池不能用,要换电池,但换电池之后,发现依旧电池不能用,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吧……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电池电量100%,但是电池打x,这是还没拆机的时候拍的:

这个机器换电池不需要拆主板,正面也没看到腐蚀进液,并且这种情况可能是电池问题,所以我们的测机师傅就换了个电池,结果问题依旧。于是我们这里测机的师傅就把机器给我来维修了。

我拆下主板看了一眼,这个主板不简单哦,不简单。尤其鑫制造现在也没出surface go系列的图纸,那就真不简单了……:

简单清洗一下,腐蚀好多件,这真不好修呀,没图纸资料:

我只是稍微碰了一下,原件就都掉光了

其他都还好,我用参考板量了一下,都能找到来源,这个过线孔真是没找到去了哪里:

这是一组数据线,一条有450左右的值:

另一条进过线孔无群大:

那只能拆下背面的接口看看了,拆下接口发现背面的接口下面还是找不到过线孔,难道走板层中间了?:

经常搞维修的朋友都知道,电池数据线一般同时去充电芯片,另一边去EC芯片,那找不到哪里断了,直接去充电芯片拉20cm的线吧:lol:

于是把主板上的电池排线接口焊回去,焊一根线吧,丑是丑,凑或用用,总比用不了好点吧:

后面的焊盘脱落的太厉害了,都快固定不住了。飞好线之后,补了10来个件,然后用绿油固化一下,仁至义尽了:

关机状态插上电流表发现已经有充电电流了:

进系统发现电池已经有充电图标了:

至此维修结束,要是有图纸就好了,可以省不少时间……

网友A:
没有图纸都可以,技术真好。

网友:
老铁厉害了。学习中

网友:
这水平有点高

网友:
一般般啦,基础操作

网友B:
这个SURFACE我这都不敢搞搞的都赔钱屏坏

网友:
这水平很高

网友:
这样收多少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都可以,技术真好。

马马虎虎呀,都是些基础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SURFACE我这都不敢搞搞的都赔钱屏坏

发过来我修,包风险,大家双赢呀

网友:
哈哈,修主板的钱呀,也不高,现在surface 也卷出天花板了

网友:
师傅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的技术666,维修的完美。

网友C:
你咋知道该飞到哪个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咋知道该飞到哪个脚位

哈哈,维修小常识,帖子已经给出答案

网友:
很高么?具体有多高,能否给出具体数值

网友:
这个修起来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呀

网友D:
补了10来个件这个才是关键,应该有料板对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了10来个件这个才是关键,应该有料板对照吧,

哈哈,我们这里专修surface 的,咋会没料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