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5-5557 开机显示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please run SETUP pro...

楼主(2023-04-04):
开机显示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please run SETUP program

BIOS 刷过了
CMOS电池也换了
BIOS里面不管怎么设置,就是有这个提示,但是只要按一下这个Continue,就可以跳过,
对于一个完美主义来说,有点心烦。

网友:
RTC电路,桥

网友:
试试刷个原厂的BIOS试试下载的有的不行高端机现在设计的很多没法弄

网友:
配置信息无效

网友:
找个原厂bios 或用原机的改一改

网友(2023-05-10):
搞定吗  同型号  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