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怎么刷联想X240的BIOS

楼主(2023-04-04):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材料我下载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刷。看到一个白色的文件,一下子就蒙了。。。

网友:
编程器刷

非专业人员建议找个专业维修店面检测维修

网友:
有二种方式,一种是Windows内运行,自动重启后会启动刷机程序。另外一种是写入u盘,通过u盘启动刷机。

网友:
搵人刷刷刷。

网友:
楼主 还是找专业的吧

网友:
网上看一下视频,有操作步骤的,但是刷BIOS有风险,建议找专业人士搞,以免电脑变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