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 显卡测试数据请教

楼主(2023-04-04):
这个数据难道是坏了3颗吗?大佬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软件只有参考价值,没经验支持看这玩意没啥用

网友:
上面显示是3颗,AB通道

网友:
数值高的,可能是虚焊了或者坏了,数值低的应该会有雪花点,但是游戏能玩,我有张580的卡,都是几十几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