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9082hc开卡,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23-04-04):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u1493956 -1 支持你

网友A:
闪存没有识别,换一个版本的试试呢

网友:
只能用得一微 ys9082hc   的软件刷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存没有识别,换一个版本的试试呢

只能用得一微   ys9082hc的软件刷是不

网友:
去设置里面识别你的闪存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
这个需要9T23的版本开卡,我也正在找这个版本

网友:
固件不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