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二修苹果手机iPhone 13 不开机

楼主(2023-04-05):
二修苹果手机iPhone 13 不开机
二修一台重摔后导致不开机的iPhone 13,拆机发现主板下层有一处凹层,分层观察,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苹果iPhone 13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同行很慌张的送来一台苹果13,说是本来是可以开机的,只是准备换个后盖,还没开始换,放店里充了一会电就不开机了,让我们想办法把手机整开机就赶紧退机保平安了。

      接到机子可以看到,手机后壳玻璃凹下去一块,明显是被什么东西撞的,有可能伤到主板才导致的不开机。先把主板拆下来看看。

      拆出主板立马发现主板下层有一处凹痕,先用稳压电源上电,电流直接跳到1A多,看来主板有漏电,应该是下层有芯片出问题导致的漏电,直接分层观察。

苹果iPhone 13 不开机  图2

      果然,下层有一个功放芯片已经裂开了,刚好就对应后面的凹槽,直接摘下这个已经裂开的功放芯片,更换新芯片,用测试架夹起来上电,已经不再上电漏电了,按下开机按键起跳正常可以开机,OK,直接贴合然后再装机测试。

苹果iPhone 13 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网友:
谢谢分享!重摔机风险真是高

网友:
这种活只能说捡钱啦 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