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10X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3-04-05):
红米10X不开机

      【机器型号】红米10X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

      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红米10X的机器,同行说可能是CPU虚焊,他之前压着CPU是可以开机的,然后他就把CPU供电芯片重做了一下,结果不开机了,于是送到我们这边维修。

同行做过电源 图1

       接到机器可以看到机器已经被拆的散成一片,我们直接找到主板,先重点测一下重做过的芯片周围有无短路,不用急着上电,测量后没有发现供电短路,上电发现电流不停的跳变,0-20ma左右来回跳变,这种明显是有短路。

       观察CPU发现没有爆锡的痕迹,还是怀疑动过的芯片没装好,摘下供电芯片,果不其然下面有几个地方已经连锡了,重新植锡后装回,上电电流定在了200ma,这种电流有可能是CPU或者字库的问题,考虑到之前同行描述按着CPU可以开机,那就直接做CPU吧。

重做CPU字库故障电流依旧 图2

      做完CPU发现电流依旧,那只能拆了字库了。拆了字库发现电流定在了70ma。连电脑发现MTK端口已出,那基本上CPU就是好的了,找测试架读取了一下字库,发现字库读写资料正常,那就直接装回去看一下是不是字库虚焊,结果装回字库发现电流依旧定200ma。

       那问题就很明显了,暂存的问题,由于红米10X采用的是天玑800的CPU,字库和暂存集成在一起,CPU单独集成,那暂存就也属于不可更换的套件之一,坏了是无法修复的,维修只能到此为止了。

      单装CPU电流定70,可以进端口 图3 图4

       装好退回给客户,来的时候就没有后盖。

      【维修结果】由于套件之一的暂存损坏,所以无法修复,只能选择换主板或者套件。维修到此结束,机器退回给客户。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关键数据两个真详细

网友:
高手也表示爱莫能助

网友:
人吃亏了,又白忙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