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SV300S37A开卡

楼主(2023-04-05):
这个金士顿SV300S37A折腾了几天,找了很多SM2246xt开卡软件都不行,主要在设置配置选项没这个H27QDG8T2BTR闪存型号唉。。。
本着死马当活马医逐个选吧,不断报错。。。然后继续。。。最后选取了H27QDG8D2B8R居然通过pass了!!!现在有点疑惑是不是寨盘...

SM2246XT O1224H开卡H27QDG8T2BTR.rar

网友:
厉害,有机会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可能性非常高

网友:
能开卡成功是好事,用着呗

网友A:
请问各位大神,开卡是什么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大神,开卡是什么玩意???

工程师级别还在问啥是开卡

网友C:
开完速度,写入只有13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程师级别还在问啥是开卡

好久没有上迅维网了,不知道开卡是什么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