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惠普TPN-C131 版号LA-F035P REV;1.0 CPU供电

楼主(2023-04-05):
吐槽一下惠普TPN-C131   版号LA-F035P  REV;1.0     CPU供电设计,    碰到很多台惠普类似这样故障。CPU供电管一短路,CPU必挂。  即使把短路的供电管换掉,键盘大小写键会闪5长3短。本来还想着捡漏呢,碰到很多台了。

网友A:
这样的管子我碰到的只要是直接大短了直接都给客户报换主板了经历过的太多了

网友A:
联想主板也有很多机器是这样设计的直接CPU坏

网友:
楼主分享的内容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B:
分组供电芯片和场管合一的这个合成芯片坏了,cpu99%挂,这设计不如原来的上下管分开设计,以前的上管烧完,下管不烧,cpu一般能保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组供电芯片和场管合一的这个合成芯片坏了,cpu99%挂,这设计不如原来的上下管分开设计,以前的上管烧完, ...

对,上下管的设计,有时候短路,还有一定几率保住CPU。现在的这种供电设计一短路CPU就没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主板也有很多机器是这样设计的直接CPU坏

现在的其他代工厂也都是这种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管子我碰到的只要是直接大短了直接都给客户报换主板了经历过的太多了

我碰到的都是管一短路,CPU也一起带走。

网友:
主播分享的内容很重要继续努力学习。谢谢你了

网友:
华为荣耀也是这样,CPU存活几率极低

网友:
上下管集成一体的MOS,百分百一起带走核心,上下管分开的MOS,上管烧了,至少95%的核心也会坏,只有极少数运气才会遇到核心没烧的

网友:
这管坏,基本80%的CPU都带走。

网友:
HP的板子是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
不只有hp这样,联想华为也很多烧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