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h110掉电维修

楼主(2023-04-05):
开机诊断卡跑码40如此反复。测到cpu供电有一项是0,而其他的都是0.9,pwm芯片是95858,在另一个华擎z370上拆了一片95856换上后电压出来了,但是还是卡40重启。最后刷bios亮机。
我也不上图了,总结两点,1这两个型号芯片通用,2有可能就是bios引起的缺电压芯片没坏

网友A:
cpu显卡部分供电,不出电压正常。启动后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显卡部分供电,不出电压正常。启动后才出电压。

这个不知道,反正我手上几张amd的主板是开机就有电压,而且换了芯片怎么就有电压了呢?

网友:
手抖,图片好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