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5 2019 大短路

楼主(2023-04-05):
小新15 2019 大短 测z5038损坏  是不是cpu也挂了 对地阻值0 大神们你们说用不用发5038试一下

网友:
cpu 供电管子短路。cpu挂的可能性太高了。

网友:
cpu挂的可能大,也有小几率没坏,看自己咯,主要能收到检测费不。能收到检测费  可有搞一下

网友:
现在新点的机器CPU供电管子烧了  CPU一般都烧了

网友:
芯片发回来了 还是没有cpu'供电 cpu'彻底挂掉

网友:
哈哈,只能跟客户商量换CPU了

网友:
现在这些设置厂家设定的,坏了就要换本本了

网友:
以前大短路≈捡漏
现在大短路≈白干

网友:
CPU供电上管短路,CPU基本都挂。

网友:
有早洗哇就我这有找有早洗哇真转

网友:
PLZ4对地电阻为0那么就恭喜啦,U挂

网友:
断开VCC_CORE还是0的话,基本CPU也带走了。

网友:
上管短路CPU必须挂,下管穿的话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