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各路大神影驰2060super

楼主(2023-04-05):
这张卡是有 12v   3.3   5v   1.8    接下来就是核心  然后没有电压   到核心的电压这些原件我都查了  是有的    bios也刷了 就是核心电压不出   核心没有1v就没有   然后1v的主供电都齐全正常

网友:
直接示波器测量上管MOS G极  有没有波形  没有就检测芯片工作条件  换芯片

网友:
楼主论坛里找个2060的电路图,一搜一大把的,然后对照图纸按上电时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