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我看看这个供电没有怎么办

楼主(2023-04-05):
V星的B360 7B53,查到这里的PCH_PWROK没有出不来,下一步该查哪个啊?

网友:
这个U392芯片型号是slg4f42051,网上也找不到数据,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坏了

网友A:
看外部名称  这个芯片应该是检测机器状态的  6.7脚应该后有的  14脚在开机未出CPU供电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外部名称  这个芯片应该是检测机器状态的  6.7脚应该后有的  14脚在开机未出CPU供电前正常

14脚和11脚没出电,12/13有电出

网友:
这个芯片以前没见过啊

网友:
学习一下,这种是什么芯片?

网友B:
PCH_PWROK  出来的前提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_PWROK  出来的前提是

左边1-7的电都没什么问题,右边就两路信号出不来

网友:
很小的那个小芯片吧  这个芯片EN管的比较多  OK的话建议你还是量IO或者桥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