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K2不开机 不认显卡

楼主(2023-04-05):
V星MS-16K2不开机 不认显卡

      【机器型号】V星MS-16K2

      【故障现象】不开机 不认显卡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V星MS-16K2,故障现象为不开机。

V星MS-16K2不开机 不认显卡 图1

      上电发现电流可以上到460多ma,但是不开机,也不是定电流,拆出主测量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测量电压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不过这个电流已经有些偏大了,测量过程中摸到声卡,发现声卡有点烫,放电后测试声卡供电阻值只有30多,先把声卡拆掉。测量阻值恢复正常,

V星MS-16K2不开机 不认显卡 图2

      再次上电,发现电流定在了330ma,测量CPU供电依然没出,这个板子没有原理图,只有点位,根据图纸找到CPU供电芯片,发现CPU供电芯片由公共点和+5VSUS提供供电工作的,实测5V的保护电阻PR7已经断开,且CPU供电芯片这边阻值只有20多,那就是CPU供电芯片也坏了,可能是5V串电烧坏的。

V星MS-16K2不开机 不认显卡 图3

      刚好手里有CPU供电芯片的备件和料板,找来拆下换上,再次上电电流就可以跑到7-800最后上到1A多,这个电流肯定可以开机的,直接装机上电,成功点亮进系统,

V星MS-16K2不开机 不认显卡 图4

      测试功能的时候发现认不到显卡,经测量发现显卡缺了一路供电NVDDS,这路供电是由PU11单独供电产生,实测芯片的供电开启都正常,就是没有电压产生,那就直接更换芯片,从淘宝定了新的芯片顺便买了声卡,到货后装上去再次开机测试,此时测量NVDDS这路电压已经产生,进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得到显卡已经识别到,跑了下鲁大师显卡跑分正常。测试声音也没有问题。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网络,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双烤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技术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666,路过,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