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EC USB3.0芯片如何检查

楼主(2023-04-05):
请问一下各位,这个NEC USB3.0芯片怎么查他的供电,时序和复位啊?我翻了一下主板实体和资料,都不知道从哪里测量。这个芯片的型号是D720200的,而我只能找到D720202的。
主要现在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好坏,反正就是他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A:
3,25脚芯片供电,26脚,基准电压测26脚有电压基本说明芯片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5脚芯片供电,26脚,基准电压测26脚有电压基本说明芯片ok

请问他这个咋看那个是26脚呢?主板上我也不知道哪里是监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5脚芯片供电,26脚,基准电压测26脚有电压基本说明芯片ok

已经找到图了,我找了这个R384,是有电压0.8V的。

网友:
我现在复位找到了,现在还差一个自主时钟的信号。没找到。

网友:
路过学一下。你

网友:
供电,时钟 ,复位 ,读取BIOS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