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450m迫击炮开机debug灯(cpu灯)亮一下就不跑码,显示器键盘无信号

楼主(2023-04-05):
量测主要电压其中桥供电1.04v只有0.6V就是图中5号脚,周围电路无短路请教下是ic坏了还是其他原因,还请各位维修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检查芯片的供电开启信号这些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换芯片试试

网友(2023-09-12):
如果是CPU灯亮过之后其他灯都不亮很可能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