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80使用电池无法开机

楼主(2023-04-05):
维修一THINKPAD X280笔记本。顾客描述故障现象,使用内置电池无法开机,使用电源适配器可正常开机,顾客已经电池拆下,准备更换电池。测试时,现象与顾客描述一致,但电池插上,使用电源适配器开机时,系统显示电池可以正常充电。使用同型号正常电池,故障现象如故,故障机电池在正常机子上使用也可正常开机。排除电池故障,肯定是主板故障。
重点是保护隔离电路,电池可充电,说明充电电路正常。使用电池无法开机,重点查电池供电是否到达公共点。网上找到电路图如下:

电池供电相对简单,经过保险F12,直接经过场效应管Q34就到达公共点。拆机在线实测Q34,正常,加上电池之后,测量Q34的S级电压11.3V,D级电压9.1V,很明显该场管没有工作,可能是场管自身的原因,准备在某宝淘同型号场管。也可能是该管的工作条件没有达到。该场管是P沟道场管,低电平导通,测量该场管的控制级,电压9.2V,该处电压应该是Q316导通后,R638与R483组成的串联电路,R638的分压电压应该是2.6V左右,很明显该分压电路有问题,测试Q316工作正常,故障只能是两个串联电阻故障。
实测R638阻值正常,R483阻值只有120K,不正常,经计算R638分压值为9.1V,与测量的电压一致。可以判定故障就在R483,从废板上找一阻值相近电阻代换。测试正常开机,故障修复

网友:
楼主,分享的内容很好,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