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测试程序跑不起来

楼主(2023-04-05):
进测试程序就提示这样,进目录用命令也无法测试

网友A:
换平台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平台试试吧!!!!!

一般都用的啥平台

网友:
对 换个平台

网友B:
机械盘很容易这样,用外置usb3.0接到主板的3.0接口就好了。做这种测试平台最好用笔记本把硬盘外置usb3.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械盘很容易这样,用外置usb3.0接到主板的3.0接口就好了。做这种测试平台最好用笔记本把硬盘外置usb3.0

台式机,用的2.5寸固态插的SATA接口

网友:
b85  z97  h61 平台都行

网友:
华硕B85平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用的2.5寸固态插的SATA接口

你用的这种换其他平台也会这样。解决办法把程序跑到SSD固态或笔记本硬盘里,用usb接口转接程序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一般用B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