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press M2020打印机刷免芯片

楼主(2023-04-06):
三星XpressM2020打印机刷免芯片

  1.拆下打印机主板

        拆掉此电阻

      2.按照图片改电阻或拆下电阻

3.将主板安装回打印机(发现打印机,只亮一个绿灯 不预热)

4. 先把电源线拔掉 USB线要接上,按住面板上两个键不放,接上电源线,灯亮起来后。等五秒再松开手,进入固件升级模式

5.将电脑连接上打印机(注意一定不要把其他打印机不要连接电脑),把文件夹里的M2020.hd的文件拖到usblist2的应用程序上,操做完成以上步骤等待打印机刷机完成。

6.最后把粉仓计数芯片拆除,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注意:刷机有风险,不懂误尝试,
pojie好之后,硒鼓免上芯片,就可以打印的。电脑上监控软件会监控到粉量是0. 不影响使用,面板上不会报错碳粉灯

资料方法都有

网友:
楼主技术666,路过,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可以不过维修行业干了20年如果想赚钱个人建议卖客户硒鼓  如果是做二手机器想卖机器低价的可以刷免芯片好卖

网友:
没遇到过这类机器呢现在流行的奔图如果能出改免芯片的方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