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7080复印问题

楼主(2023-04-06):
复印字体很清晰,但是有红章的部分看不清,机器没用多长时间。

网友:
黑白复印彩色的是这样的,只能调一下不过也好不到哪。

网友:
二楼答案,谢谢

网友:
感谢解答,也只能是这样啦。

网友:
复印机上有票据复印功能键,选择此功能即可。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用彩色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