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放心!维修华为P40不开机无需大动干戈!

楼主(2023-04-06):
放心!维修华为P40不开机无需大动干戈!

华为 P40不开机,发现显示IC下有腐蚀进水的痕迹,直接拆下显示IC,发现引脚已经发黑,找个新的芯片植锡装回,上稳压电源不再漏电,电流起跳正常,扣屏开机直接可以进系统。

      【机器型号】华为P40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华为P40,客户说是不显示,测试发现是不开机,跟客户沟通后同意继续修。

      拆开手机取出主板,大致打一下阻值,确定没有主供电没有短路后,直接上稳压电源看电流,发现接上电直接漏电300ma,300ma用手就很容易摸到发热的地方了.

      摸到主板显示座背面发现发热的地方就在附近,直接拆开屏蔽盖,发现显示IC下有腐蚀进水的痕迹,发热的芯片也正是显示IC,那我们直接拆下显示IC,发现引脚已经发黑,找个新的芯片植锡装回,上稳压电源不再漏电,电流起跳正常,扣屏开机直接可以进系统。

华为P40不开机 图2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华为P40不开机 图3

本案例由迅维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楼主技术666,路过,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关键是准确找到故障点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