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白菜价格的E3 V5处理器,一个简易方法让所有1151主板支持它的方法

楼主(2023-04-06):
先从主板官网下载对应的bios,下载后打开下面的工具

网友:
下载这个工具以后解压缩打开

网友:
工具呢?你这是要做甚?

网友A:
打开工具打开要修改的bios文件。找到00开头的那行.注意我这里0开头的第一行第三个是90,把它改成91就支持v5了。如果是90就不支持。就这么简单

网友:
太难了,再把工具发一遍

网友:
ultraEdit 64位  这个是收费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工具打开要修改的bios文件。找到00开头的那行.注意我这里0开头的第一行第三个是90,把它改成91就支持v5 ...

我的不是90怎么办

网友:
常规操作不是加微码吗?

网友:
90和91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楼主和其他师兄能否讲解一下?

网友:
收藏学习一下,等有空了搞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ft.360.cn/static/baoku/info_7_0/softinfo_104698458.html下载这个

其实用winhex修改BIOS文件也可以吧,不一定非得用ultraedit,软件太大

网友:
你可以使用 HXD 来编辑文件

网友:
这个原理就是关ME。用CoffeeTime关下就行了。要这么复杂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