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iPhone6s不显示

楼主(2023-04-06):
苹果iPhone 6s不显示

直接查显示的工作条件,查复位的时候发现复位没有,要不就是CPU虚焊了,为了避免误伤CPU,我们先找几个屏幕测试一下,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苹果iPhone 6s

      【故障现象】不显示

      【维修过程】

      接到同行送修一台不显示的苹果6s。说是不好修的疑难杂症,他自己看了好久也修不好,座子芯片屏幕什么的都换了,就是修不好,听说我们学校的林大仙和徐老师技术很厉害,就寄过来给我们看能不能修好。

苹果iPhone 6s不显示 图1

      拿到机器后直接拆出主板上电,确实看电流可以开机,上屏发现屏幕一直没有亮,但是可以听到进系统充电的声音,那我们先打一下座子阻值吧,打完阻值并没发现有异常的地方。

      我们直接查显示的工作条件,显示屏的1.8v供电,显示的正负5.7也出来了,i2c阻值和电压也正常,查复位的时候发现复位没有,这个信号由CPU发出,CPU不发出要不是没有认到屏幕,要不就是CPU虚焊了,为了避免误伤CPU,我们先找几个屏幕测试一下。

      换了几个原装屏都没有显示,但是有一块组装屏装上去以后就可以显示了,要知道组装屏的供电和信号基本上都是借电产生的,这就导致有些主板原装不触或不显,换组装就可以正常用,不过组装既然可以显示的话,那我们和客户沟通看需不需要做CPU尝试修复,同行随后告知我们不能做CPU。

      因为客户怕有风险或者做完不稳定,既然是客户的意思,那我们只能在放弃重做CPU的情况下看能否修复原装不显的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复位拉一根1.8v的信号,虽然知道复位是个高低高的电平,单独的高电平肯定不行,但是还是需要尝试一下,尽力而为。

苹果iPhone 6s不显示 图2

      从PP1V8上拉了个电压过来给复位,扣上原屏测试依然不显示,那看来借信号是不行的,客户就只能用组装屏了。

苹果iPhone 6s不显示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这个牛逼 太厉害了

网友:
谢谢分享!6S确实有这问题  严重的好好的原装屏就是不显示了  换个国产屏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