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I-B150S5-ver6.0(ALC887VF)

楼主(2023-04-06):
第一次遇见不一样的ALC887声卡,原主板声卡无法识别,供电VCC 3.3V  LDOVDD 5V、复位3.3V  都有。 23脚+5VA测量只有-1.2-1.5V 。
而且看引脚定义与一般的ALC877都不同,尝试更更换过其他料板上的ALC887 直接就是发烫。

网友:
这么特殊的型号某宝搜不到,就连搜索也搜不到

网友(2023-05-19):
破案了,找不到同型号打算放弃了,装回原来的又好了。。。。

网友(2023-08-01):
我也碰到了,遗憾的是还坏了,买不到,映泰就喜欢用这个

网友:
这是VF版本,脚位和VD版本以及C版之前的都不兼容,换上之前版本就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