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matebook13S

楼主(2023-04-06):
求助:华为matebook13S,哪个是BIOS芯片

网友:
那有可能在反面 ,这种不在CPU跟前就是在EC跟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备份出来只有2M

有板号好找点

网友B:
那个有铁片盖着的模块大点的那个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有铁片盖着的模块大点的那个就是

没找到

网友C:
bios都找不到也敢修菊花厂笔记本,用这机器的一般都是装逼的客户,尖酸刻薄斤斤计较,等着赔钱吵架吧,

网友:
Cfeon那个贴片

网友:
一般在桥或者ec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都找不到也敢修菊花厂笔记本,用这机器的一般都是装逼的客户,尖酸刻薄斤斤计较,等着赔钱吵架吧,

确实是,在这帮菊花脑残粉当中,菊花宇宙第一……菊花的产品,送我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