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威硕P8H61-U不触发

楼主(2023-04-06):
         杂牌主板威硕P8H61-U,故障为不触发。

主板不可能有图纸点位,在没有图纸点位下能修好主板实属不易。此主板没有IO,所以没有PS2接口,我觉得怎么杂牌主板怎么比正常主板都还先进,居然可以不用IO,大牌子主板应该去模仿一下。
      由于没有IO,所有开机电路有所不同。一般是开关到南桥,南桥去拉低PSON.

强行短接PSON再开机主板能点亮,看来是南桥到PSON断线了。
在南桥附近发现一个三极管,C极在触发后从5V拉低到0V。跑线路发现连接到电源接口附近两个三极管。根据实物画出电路图
三极管到PSON断线了,飞线故障排除。

网友:
不论白猫黑猫

网友A:
工匠精神,这种老板子我都是直接换了

网友B:
我不喜欢没有io的主板,这种主板不触发的话,很大一部分就是南桥坏了,南桥一坏对我这种没有bga机器的来说,就已经结束了。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学习了!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自然看得出来。

网友C:
楼主飞线图不上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飞线图不上一个吗

从24PIN插座底部穿出来到旁边的三极管,其实上图已经是飞线好了的。压根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喜欢没有io的主板,这种主板不触发的话,很大一部分就是南桥坏了,南桥一坏对我这种没有bga机器的来说 ...

南桥坏不坏,跟有没有IO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匠精神,这种老板子我都是直接换了

当然可以直接换啊,换一块新的费用高了客户不一定接受,客户接受了,坏板不就是你的了吗?坏板你修好了又可以卖钱了。

网友D:
断线算是比较好查的了,如果来个不跑码就不好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线算是比较好查的了,如果来个不跑码就不好高了

说的比唱的好听,没有图纸点位,什么情况都不好修好不。

网友:
分析简单明了干脆!

网友:
分析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