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对地短路维修

楼主(2023-04-06):
待机电流0.1A(正常待机电流为0.35A)。其中一个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但是后级有短路。
断开连接点后应该怎么快速排查?每个芯片输入端都断开吗?

网友:
烧过去, 或者观察下5V 的后继电路

网友:
短路不是直接用烧机大法吗 再配个红外测温。。。

网友:
断开烧一下

网友:
阁下可曾听闻烧鸡大法

网友:
直接烧鸡啊

网友:
断电感烧鸡

网友:
烧鸡烧鸡烧鸡,烧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直接听劝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断电感烧鸡,手摸

网友:
不怕炸,就用超级法拉电容;要么原件炸还么线路炸

网友:
烧鸡,烤一下就见分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