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 V4.2 MS7687 bios问题

楼主(2023-04-06):
芯片风枪吹下来后放在编程器上 ,识别出来如图   保存到桌面只有128字节,不会像平时的 要么2M   要么4M  求解

网友A:
这应该不是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是bios芯片

是不是拆错了 ,平时的联想H61 就是这两个啊

网友B:
会不会BIOS本身就是坏的

网友:
没识别到芯片。

网友:
换个编程器试一下,另外要备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BIOS本身就是坏的

可以点亮,就是系统怎么装都是蓝屏 另一台也是一样 所以说刷BIOS试试

网友C:
要么程序坏  要么芯片坏 还有他们说的换编程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么程序坏  要么芯片坏 还有他们说的换编程器试试

重新换了一个编程器一样

网友D:
楼主的编程器会自动识别bios芯片型号吗?如果不能,要手工选择的话,从第一张图来看,选了93系列,那是错误的型号,是网卡MAC芯片型号。应该选与bios芯片上的印字一致的。IH61 V4.2有两个bios芯片,分别是w25q16dv(2M),w25q32fv(4M)。

网友:
编程器识别有误,你要看清楚啊,不行就手动选择型号,这主板比较老,应该可以选型号

网友:
确定选择型号对吗?

网友:
看是一下有没有25开头的字样,这应该不是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编程器会自动识别bios芯片型号吗?如果不能,要手工选择的话,从第一张图来看,选了93系列,那是错误的型号,是网卡MAC芯片型号。应该选与bios芯片上的印字一致的。IH61 V4.2有两个bios芯片,分别是w25q16dv(2M),w25q32fv(4M)。

以前刷过几台 会自动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