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笔记本主板bios

楼主(2023-04-06):
G460笔记本主板bios芯片型号25Q32BVIG第五脚输出找不到连接点,芯片的引脚铜层拆坏了,

网友:
看下图纸一般都在附近

网友:
这个是有图纸的吧

网友:
看图,有走线

网友:
5、6脚一般都会接一个阻止很小的电阻 也挨的比较近

网友:
这个5脚没有的话可以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