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上管没有电?请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23-04-06):
(图片)

网友A:
看图呀,上管供电去查吧

网友B:
查上管5678脚的B+有没进来没有呀?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查公共点

网友:
你们都说多了    他不懂  他应该来迅维报道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图呀,上管供电去查吧

不好意思,我应该说是芯片的13脚没有电。芯片的4叫和10脚有电,14脚也有电。我不知道为什么13脚为什没有电。该怎样才能有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上管5678脚的B+有没进来没有呀?

有电的。G极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电的。G极没有电。

那就查RT8209的4脚供电和1脚开启看看正常不?

网友:
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和外围电路

网友:
公共点的位置直接拉线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应该说是芯片的13脚没有电。芯片的4叫和10脚有电,14脚也有电。我不知道为什么13脚为什没有电。该怎样才能有电啊。

如果条件满足无短路 换芯片

网友:
13脚没电查芯片开启条件。

网友:
13脚你拿示波器看看有没有电把

网友:
那就查①脚开启信号,还有PQ501的G极看短路不,还有都正常,那就是后极确保不短路。都正常,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13脚 你要是能量到有电,估计上管就烧了,,,你还是查IC工作条件吧

网友:
查1脚有没有电先。

网友:
你的1脚suson搞不好都没有电,条件满足了没有你都没有查,一般来说条件满足了pwm会自动开始工作的。条件无非就是有供电有开启

网友D:
只是上管g没有电压就直接先换主控芯片
点点滴滴开始
他都没有搞明白工作原理的,直接换主控IC排除法是比较快的方法,如果以后碰到换了IC也一样就傻了,无从下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上管g没有电压就直接先换主控芯片
他都没有搞明白工作原理的,直接换主控IC排除法是比较快的方法,如果以后碰到换了IC也一样就傻了,无从下手,

网友:
先查1脚有没有电压
有电压就换驱动芯片
没有电压就查前级信号源

网友:
上管G级没电。查芯片的所有开启条件啊。肯定是有个开启条件没满足。

网友:
想快的话就直接换pwm芯片。但如果换了以后还是涛声依旧,那我估计你还得从头开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