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上主板后就没反应

楼主(2023-04-07):
不外接任何东西,直接短接绿黑,能启动,风扇转,各路电压正常。但是接上主板后,按开机健没任何反应。,大家看看一般是哪个元件坏了。(已经确定是电源问题了,主板没有问题哦)

网友A:
是不是主板 问题  先换个好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板 问题  先换个好电源试试

你好,主板没问题,已经确定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哎 一般都是PFC电路有问题吧  带不动负载一般都是滤波不良或整流管功率下降 然后PFC电路不正常

网友:
主要检查下待机电源

网友:
造型就不是PFC电源!

网友:
一般是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B:
目测该电源是老式半桥13007三极管推挽结构,前面肖特基二极管整流输出。没有主动PFC。如果输出电压正常,那就是电压带不动负载,先查查后级的输出电容是否有鼓包或异常。没有问题再查前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该电源是老式半桥13007三极管推挽结构,前面肖特基二极管整流输出。没有主动PFC。如果输出电压正常,那 ...

我短接绿黑线,只接一个硬盘,那电源可以使用的,而且电压都正常。

网友:
电源没开起来,应该是PS_ON线路问题吧

网友:
那你先测测别的电压呀,,,,,

网友:
留出绿黑不接,其他轮流缺1接入主板,至少能知道是哪一路出了问题。

网友:
看看应该是电容的问题,碰到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
应该短路了吧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那就检查PG时间看看对不对,一般在200-800ms之间。如果时间也对了,那就换一下紫线和绿线的电容,换新的1000-2200UF的,耐压10V的就行。

网友:
主板可能短路了

网友(2023-07-01):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我的电源空载全正常。接上主板不开机,待机电压直接剩4伏,插上一台usb风扇就剩2伏,是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