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 2020 风扇狂转掉电求助

楼主(2023-04-07):
Y7000P 2060显卡  开机风扇狂转一会就掉电了 重值过显卡显存能用一段时间 之后又变成这个问题 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是不是要换核心 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查查显卡供电,之前有修到过有个电阻发霉引起

网友:
看显卡CPU供电补几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
风扇狂转一般不是都是显卡的温控有问题吗 中间的转换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查显卡温控电路,,或者换显卡

网友:
查查CPU、显卡供电,之前有修到过有个电阻发霉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显卡供电,之前有修到过有个电阻发霉引起

大神可以分享一下,是那个电阻吗,感谢!

网友:
搞定了没有 我也有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2023-05-13):
我的也是这毛病,不知道能不能改集显用,Y7000 202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毛病,不知道能不能改集显用,Y7000 2020

这个应该是南桥问题 重值可能能好   我的那个重值显卡显存后半个月返修 换显卡后半个月又返修 后来整了南桥 到现在还没问题

网友(2023-07-04):
              有人解决这个问题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南桥问题 重值可能能好   我的那个重值显卡显存后半个月返修 换显卡后半个月又返修 后来整了南 ...

我的一样问题 加焊下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