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技术

楼主(2023-04-07):
如何在不用焊油的情况下让焊点圆润

u1493864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决明子: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点评):
哦哦。选错了。。。

网友:
助焊剂还是要用的,没有效果不行

网友:
有些焊锡丝中间带助焊剂

网友:
少抹点BGA焊油在焊接,焊点就比较圆润,光亮了。老哥,你没有必要纠结这个问题啊。

网友:
还是 老老实实的用助焊剂嘛

网友:
少抹点BGA焊油在焊接,焊点就比较圆润,光亮了。

网友:
好焊锡很关键。便宜货焊点发黑。

网友:
那请楼上的兄台,推荐2、3款好锡的型号吧,我手中的锡感觉熔点高,不容易化,之前用的自带松香感觉挺好的,忘记型号规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