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有图或者有板的大佬看一下,缺的这两个电阻阻值多少

楼主(2023-04-07):
板号:6-71-PC50D0-D02, 联想的笔记本
缺失的元件代号是 R930, R931
先谢过了

另外如果有图的话麻烦看一下D21和U30是干嘛的,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找了一下没有这款电脑的图纸,不好判断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B:
查不到老哥  不好意了

网友C:
有些是空的,摘芯片拖锡的时候拖到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下没有这款电脑的图纸,不好判断电阻是多大的。

好的,谢谢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不到老哥  不好意了

没事的,还是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是空的,摘芯片拖锡的时候拖到了吧

对,换桥的时候有些电阻掉了,我焊回去了,但是这两个不确定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