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装不上系统

楼主(2023-04-07):
jym,刚买了个固态,想换掉原来的机械,但是装上了系统电脑就是检测不到系统,硬盘检查提示驱动器短检:不适用,硬盘也没检测到坏道,实在是没招了,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迷津呀~~~~~

网友:
百度解决不了就花点钱嘛 我们做维修的都要没饭吃了

网友:
硬盘分区表不一样吧

网友:
硬盘格式的问题,调试一下就好

网友:
有没有处理好了呢

网友:
bios设置看一下

网友:
bios设置,硬盘格式,分区格式从这些方面试试

网友:
查看购买的固态硬盘与原机械硬盘接口是否一致

网友:
看下电脑BIOS里面有没有识别到硬盘

网友:
C盘要是活动分区才行

网友:
很简单 换回机械硬盘100%好

网友:
应该是分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