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 COM焊在主板什么地方

楼主(2023-04-07):
客户一台 联想 G460,不开机,拆开后发现主板COM电池被人偷了,上家搞过的,现在也不知道COM焊在主板什么地方了,求取知道主板COM电池在哪里的大佬们出招亮剑。万分感谢

网友:
主板拆出来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倒是发个高清图上来好让大湿指给你看

网友:
不是在硬盘接口旁边吗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每天逛逛论坛学习学习

网友A:
G460 LA-5751P 看图纸上标有@,这款电脑是不是没有COM电池啊,按理说应该不会的,建议你把主板拆下来仔细找找看,或者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4141-1-1.html 看看这里的点位图,看看能否找到,省点币我就不下载了。

网友B:
发个实物图 也行啊  一般板子上面 有BAT丝印的地方

网友:
没有图片,要别人猜吗?

网友C:
先找图纸,根据图纸就能找到COM电池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60 LA-5751P 看图纸上标有@,这款电脑是不是没有COM电池啊,按理说应该不会的,建议你把主板拆下来仔细找 ...

感谢大佬分享,已经找到COM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找图纸,根据图纸就能找到COM电池的位置

已经找到COM电池了,在主板的正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实物图 也行啊  一般板子上面 有BAT丝印的地方

多谢,已经找到COM电池了在主板的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