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X79 E5 V: 3.3G BIOS

楼主(2023-04-07):
求个 X79   E5 V:3.3G BIOS,

网友:
实在没有找个其他的X79也可以亮的

网友:
这个一般都可以通用把,自己找找,如果有的接口不能用就换一个bios
论坛大把的

网友:
山上的货,bios不好找,碰到最好是备份下来备用。

网友:
图片总来一个才好对应的吧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2024-06-05):
找到了吗?找到发一下咯。